求助Ga-F2A88XM-D3H REV3.1维修思路

楼主(2021-04-19):
如题:求助各位坛友及维修老师。
本人初学维修,
手中一块Ga-F2A88XM-D3H REV3.1, 故障现象是一触即停,不加CPU的时候,能够触发并保持通电,在这种情况下,测量各电压,均正常:内存DDR15V=1.5V,DDR_SPD=3.3V,DDR_VTT=0.75V.
CPU_VCORE=0.7V,VDDA=2.5V,
PCIEX16上:RESET=3.3V,CLK=0.36V

用FM2假负载测量

看论坛上说,可能是IO检测各电压的时候检测值不正确,于是从论坛下载了图纸,找到IO检测,根据脚位测量发现:
Vin0--Vin4电压分别都是在0.8V左右(不加CPU保持通电状态下测量)

请问各位老师和坛友,此处电压测量正确吗?如果不正确,不可能每一处的电压分压都出现问题吧?即便都出现问题了,为何主板还能保持通电状态?
求维修思路.....在线等.....

网友:
在线等..........老师们都去干嘛 了?

网友A:
这个和Vin0--Vin4电压无关,CPU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Vin0--Vin4电压无关,CPU有短路。

换了2个cpu了,故障依旧。cpu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2个cpu了,故障依旧。cpu是好的

那就把主板换了.

网友C:
上CPU,拔掉CPU小4PIN供电,再通电触发,看能否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CPU,拔掉CPU小4PIN供电,再通电触发,看能否触发?

谢谢 !抽空我再按你的办法试试,看看现象。然后再向你讨教办法

网友:
不上CPU测量CPU供电每相波形

网友D:
开机电路,自己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电路,自己跑

你好,请问,能否明确的说一下吗?开机电路哪个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