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型号的屏幕分辨率一样的能通刷吧

楼主(2021-04-19):
驱动板一样,屏幕大小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要根据屏电压,分辨率,屏线位数确定

网友:
只要你的屏幕分辨率是一样的。电压接对,一般就可以。

网友:
确实是按分辨率来刷程序

网友:
不知道哦哦哦哦

网友:
个人经验,显示器屏幕,驱动板主芯片一样的多数可以,液晶电视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