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ct6795d-m代换问题

楼主(2021-04-19):
尊敬的鑫智造老师和论坛的各位坛友:
手头一个主板IO坏,查看型号是NCT6795D-M,准备更换,但手中没有该芯片,只找到另外一个型号NCT6791D-M,图片如下:请问这两个芯片能否直接代换?
原芯片6795d:

手中现有芯片6791d-m:

拜托各位老师给句解答谢谢!!

网友:
真的没有人理我吗?为啥呢

网友:
要所有引脚定义都完全一样才可以,如果是那样就不会出两个型号,所以应该是不能。6795d-m淘宝不包邮25一个,有点贵,想便宜10元买剪板那种,需要自己拆下仔装到目标主板上

网友(2021-08-27):
原来如此

网友(2022-03-20):
话说这一个正方形一个长方形,这是要一根根飞线么

网友(2024-08-16):
这个芯片确实很贵,最好是换同型号,前天刚换了一个,一个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