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989刷T2各种报错求助

楼主(2021-04-19):
       MacBook pro A1989进DFU模式刷T2各种报错求助  最开始用的11.2系统刷机,直接报错这个,改DNS 都试过无果
后面换10.15.7就报下面这几个错误代码了

苹果修得少,不知道这些错误代码大概的含义,求大神解惑!

网友A:
系统版本太高了 把你的系统降到15.6就行了

网友B:
我的刷好了,原来我用的A1534的刷,一直报的是你的第一个图片上面的,无法验证服务器。改了 DNS之类的无果,之后将A1534全部重新装成最新的系统,也是一样,后来找了一个A1708的机器,升级系统后第一次刷也是报错无法验证服务器身份。之后改DNS,同时添加了4.4.4.4   8.8.8.8之后,再刷一次过,没出现任何报错,这是我全部过程了,中途发帖求助也没多少说的,倒是有说付费服务可以帮我解决的。看来下次我传东西到这个论坛也收费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好了,原来我用的A1534的刷,一直报的是你的第一个图片上面的,无法验证服务器。改了 DNS之类的无果 ...

你的A1534是用什么版本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版本太高了 把你的系统降到15.6就行了

这样么?高一个都不行呀,本身是10.15的,装不了configurator软件,所以才升级到10.15.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A1534是用什么版本的系统?

在线安装的最新的,具体版本没注意,但是A1708的是直接升级的系统,之后改DNS后直接刷好了

网友:
降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版本太高了 把你的系统降到15.6就行了

刚又刷了一次,一样失败,直接显示一把锁的图标,再后面就直接进不了DFU模式了

网友D:
重装一次 或者升级软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的2018mac mini和你的一样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一次 或者升级软件就可以解决了

试过3台机了,都一样,应该还是主板上有故障吧

网友E:
错误提示跟你的网络有关,刷完了没法跟苹果服务器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错误提示跟你的网络有关,刷完了没法跟苹果服务器验证

后面我换其他版本的电脑,这个服务器验证问题过去的,后面又报其他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