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gamer rev1.01 ME固件版本无

楼主(2021-04-19):
之前故障重启。换了me的电源29芯片。现在bios里me固件版本显示无。亮机要20秒以上。已经刷了官网的全部版本都无效。

网友A:
从你描述看,应该是me供电高,桥部分功能缺失,这个刷官方bios没用了,自己学着合成吧,论坛应该有合成的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描述看,应该是me供电高,桥部分功能缺失,这个刷官方bios没用了,自己学着合成吧,论坛应该有合成的帖 ...

电脑不高。1.05v.合成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那块也是ME无固件版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VGA无输出

网友B:
找售后要原版bios重刷

网友C:
整一个所谓原厂的BIOS刷  要是还没有ME只能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售后要原版bios重刷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一个所谓原厂的BIOS刷  要是还没有ME只能换桥了!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