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WRTB-WFH9L 有人在修吗

楼主(2021-04-19):
哪位同仁在修华为WRTB-WFH9L,帮忙看一下这四个电阻分别是多大的,还有右边两个电阻下面掉的是什么、右边两个电阻是不是和下面的线相连,长期等回贴,机器进水,现在插电能开机进系统,电池0%不充电

网友:
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A:
dfu你把板子整个拍一下
还有版号,我看看跟我修这个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u你把板子整个拍一下
还有版号,我看看跟我修这个一样吗?

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人在修这个板,长期等回贴

网友:
可以找找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2021-05-23):
顶上去,有没有在修这个机器长期等回贴

网友B(2021-06-30):
掉的是电容,线和下面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的是电容,线和下面相连的

你确定是电容不是电阻吗,兄弟

网友B:
确定是电容,而且是重要电容,要补回去的,我正在修同款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电容,而且是重要电容,要补回去的,我正在修同款机型

能量一下掉的电容上面的4个电阻是多大的吗,谢谢

网友C:
兄弟礼拜一我帮你看下图纸,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礼拜一我帮你看下图纸,告诉你

好的,谢啦

网友C:
给你看了一下82k,100k,10Ω,10Ω,你说的空的哪个在俩10Ω下面,这个电容是没装料的不用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了一下82k,100k,10Ω,10Ω,你说的空的哪个在俩10Ω下面,这个电容是没装料的不用管

这个图纸哪里有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纸哪里有呀

想开图纸就进华为上班吧,想拥为己有只有吃牢饭的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开图纸就进华为上班吧,想拥为己有只有吃牢饭的份

网友:
我有  联系我18552251155 我不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