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9显示logo不进系统

楼主(2021-04-19):
小米9手机,客户描述正常使用导致logo不进系统

首先打开机器观察,发现没有腐蚀进水现象也没有掉件,主板非常干净

首先考虑是不是电源问题,因为小米9通病电源问题最高经过测量也不是电源问题

经过测量发现电池检测脚组织明显不对,一般都是500以上,但是只有几十,通过点位发现通向主板背面

正好手上有一个这样的板子,直接更换,更换之后,再次测量组织720
上机测试,手机不再重启,充电也正常,手机完美进入系统,此机修复。

网友:
你确定换了电源那个脚的阻值有700多。我怎发现VBATT_CONN_VSENSE_M这个信号本身就是接地的呢。难道是我看错了。

网友:
换的哪个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