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下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4-19):
一块显卡上面的。不出核心供电,检查发现上管短路,也是奇怪了,按理上管短路12V就短路了,应该是开不了机了,但是此卡可以开机。更换了对应的上,下管后。开机,下管冒烟,但是屏幕居然能点亮,估计是下管并联有2个的缘故。以为没有焊好,拆下来重新换了一个,开机,还是冒烟。奇怪了。打主值G极600多也是正常的。什么原因?

网友:
上下管连带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A:
示波器测测上下管G级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测上下管G级有惊喜

都冒烟了,怎么测?不上电万用表测量G极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冒烟了,怎么测?不上电万用表测量G极是正常的

大师给你点评已经不错了。这质疑估计他不会再回复你。

网友:
赞同2楼,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发出了不正确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给你点评已经不错了。这质疑估计他不会再回复你。

大师不会这么骄傲的。

网友:
你看一下电源IC附近是不是掉了一个电阻

网友D:
你人品不好的缘故

网友:
1.检查PWM芯片的条件 2.PWM芯片条件正常更换PWM芯片 3.检查反馈检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人品不好的缘故

请问我怎么人品不好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冒烟了,怎么测?不上电万用表测量G极是正常的

不上电万用表测g级,正常?请问怎么测出正常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上电万用表测g级,正常?请问怎么测出正常来的?

对地二极值600多

网友:
估计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出问题了,上管直通,下管常闭。

网友E:
不是说你换个mos后的二级体,而是维修前的,由此判断故障所在,下管坏,pwm99%也是坏的,pwm短路,供电管理也可能损坏,并不是换个下管再测下二级体就算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你换个mos后的二级体,而是维修前的,由此判断故障所在,下管坏,pwm99%也是坏的,pwm短路,供电管理也可能损坏,并不是换个下管再测下二级体就算修好了

现在供电芯片都换了。还是烧。怎么说

网友:
芯片反馈 上下管

网友:
如果继续烧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
之前修过一张GTX770也是类似的故障,后面发现是反馈电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