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后级短路,更换开关管和整流器之后不能启动

楼主(2021-04-19):
短路原因:有金属螺丝钻进电源,卡在后级线圈输出的二极管处(三只脚的那种),另外接触到的是输出负极的跳线。
状况:保险丝烧掉,上下开关管击穿,其中上开关管DSG三极全通,下开关管DS极通,然后就是整流桥击穿。其他无明显问题。
现状:更换器件后,PSON只有3V的样子,待机5V有。短接PSON之后,电源没输出,风扇也不转。

网友:
我只是个学生小白,来请教经验。

网友:
看啥炸就换啥

网友:
解决了,因为头一次搞这种高压,不敢打开盒子上电测。最后上电测了下,开关管有一个没工作,查G极,有个4R7电阻黑了,替换后OK了。

网友:
要是不炸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