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炸管了却可以正常亮机

楼主(2021-04-19):
一张昂达gtx560se,一开始花屏,重植一颗显存没有效果,拆开gpu供电散热发现炸了两个上管,型号是mdu2656,有两个疑问,mdu2656参数是n沟道30v43a可以用什么mos代换,刚开始修显卡没几天,经验不足,那两个下管需要更换吗型号是mdu2654

网友:
由于自己没在家,没法给各位发图片了,

网友:
找了一张影驰的图片,差不多都是一个位置,和昂达都是四相供电

网友:
看了下参数,mdu2654是n沟道 30V80A,是不是可以把mdu2656换掉

网友:
相同位置代换一下试试0,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去淘宝看了一眼发现
4C05N       30V  78A   0.98元一个
MDU2654  30V 80A   1.5元一个
参数相差不多,但是价格差了好多
请问有什么猫腻吗

网友:
料板CPU上官装上就可以了。买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看了一眼发现
4C05N       30V  78A   0.98元一个
MDU2654  30V 80A   1.5元一个

直接淘宝搜拆机mos,这种管子我都是从料板上面拆了换,都是通用的,不过看你显存上管也炸了,感觉显存不保

网友C:
这种一体的管子只要不短路都可以用。只是电压不稳定会花屏。我碰到过很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淘宝搜拆机mos,这种管子我都是从料板上面拆了换,都是通用的,不过看你显存上管也炸了,感觉显存不保

谢谢大佬!这个图片是我随便找来的,实际是gpu供电炸了两个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体的管子只要不短路都可以用。只是电压不稳定会花屏。我碰到过很多次

是的,这块显卡是进dos不花,而进Windows就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