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331P 开机报警8声不亮

楼主(2021-04-19):
la-9331P 开机报警8声不亮机器来的时候是 无待机、3V后续断路、1.5v芯片断路、
芯片修好、换好、能开机器、但是 开机报警8声、屏幕不亮、
检测 发现屏接口 只有一个 +3vs
B+ 没有、+lcdvdd没有、lcd_TEST没有
我想知道的 b+跟lcdvdd 是不是 ec检测到 LCD_TEST 信号后才能正常输出的呢 、?
这里的顺序跟原理是什么呢 ?
谁先谁后呢 ?现在怀疑EC 但是没有ec这个EC 应该是带程序的!

求遇到过的大神 指点迷津、

网友A:
呵呵 、咋地 你遇到过 刷bios 好的啊 ?

网友:
B+电压不是来自公共点电压吗?

网友:
背光供电应该有吧   你可以查查背光供电怎么没有  屏接口123脚看看怎么没电压

网友:
B+ 是转换过来的  因为QV12没有收到 高电平、所以不会导通、所以QV11是高电平、没有向后输出

网友:
屏线和屏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咋地 你遇到过 刷bios 好的啊 ?

EC 的脚位是 GPIO 可配置脚, BIOS 给这个脚位配置信息,如果BIOS有问题。会造成这些脚位没有定义,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BIOS 或者EC BIOS  。EC本身带程序。要排除的。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刷BIOS看看

网友:
DELL的8声报警CPU挂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统一回复、已经订了EC 等到了换上好不好都来告诉一下!

网友:
这个猪供电 b+转换过来的供电 已经修好了、但是 lcdvdd 没有供电、
想求证一下lcdvdd 供电是 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安装屏幕、读取到屏幕码片信息后才出来的 还是不用读屏幕码片信息、上屏幕以后就有的啊

网友:
开机后有屏码片3V供电 时钟复位正常 CPU工作 检测内存-检测显卡-显卡通过EDID总线读取码片-显卡开启屏供电和背光供电-显卡输出LVDS信号-屏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