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7591 bios 开机快

楼主(2021-04-19):
版号 nbl_n15
论坛下的bios bios里能认声卡  进 系统里声卡不认  无奈 某宝买的 商家说是原厂 测试没问题 DELL Inspiron

网友(2021-08-18):
客户原来是不 充电刷了 你 的 开机无显示

网友(2022-10-03):
可以亮就是开机风扇会狂转

网友:
经过测试BIOS是好的开机快声卡也可以驱动也可以打上  alt+F  风扇就不狂转了

网友A:
原机是32M你·发的是16M,刷了都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是32M你·发的是16M,刷了都不触发

头这么铁, 别人发的16M 你的32也刷进去?

网友(2022-12-04):
引用 网友A:
原机是32M你·发的是16M,刷了都不触发

你32M的BIOS刷16M能触发就怪了,这个是你的问题了

网友:
为啥呢。我的装好系统 声卡驱动就有问题。 只要打了声卡驱动 就起不来了。 怀疑bios问题。。。。。。。

网友B(2023-04-27):
测试,是坏的,刷其他BIOS能亮,就是不认声卡,刷这个BIOS,上电掉电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是坏的,刷其他BIOS能亮,就是不认声卡,刷这个BIOS,上电掉电不重启

机器型号 板号 cpu型号 单个bios不能通吃 所有主板 其他论坛bios 我刷了也不行 然后淘宝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