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的60/32充电器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21-04-19):
经过我自己的维修,60/32充电器成功亮灯,但是输出电压低,只有48伏,空载应该在69伏左右才对吧!

这是哪里错了????

网友:
重点检测取样电路的几个分压电阻

网友:
有些充电器会有电池电压检测的,特别是这种多用的,接上电池才有高电压输出的

网友:
这样的电源最后好是有一个一样的,要不也不知道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