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斯蒂芬苏菲呼吸管路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1-04-19):
德国斯蒂芬苏菲呼吸机 加热湿化故障,判断为温度检测线故障(设备在医院故没有拍开机照片),这里说明一下,斯蒂芬设备若不加热首先考虑温探是否正常,因为温度探头坏的话测量不到呼吸机呼吸管路的实际温度。所以设备会自动关闭加热 加湿功能。同时设备温测栏会显示负数。然后就不用说了拆开一看断线 焊上搞定

网友A:
这个修一下多少钱啊,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一下多少钱啊,老哥

行业特殊免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