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假卡 核心代号g96_209_c1

楼主(2021-04-19):
作为业余爱好者,一时手痒,从咸鱼淘来一张假卡,尊爵gt240   工作之余有点想法发出来,  大家一起研究,老鸟笑一笑就好
故障描述为开机一会就会黑屏,到手之后阻值打一遍挺正常的,然后上机测试,开机显示gt240    还有bios版本和显存容量,当然了,这是假卡   出现什么都正常,显示3080我也不意外  嘿嘿

果然,开机刚出完主logo就黑了,然后拿出我珍藏的是元包邮的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20v档位,开机测试和电压正常,黑屏后只有金手指12v    接口5v  电源管理芯片和rt9259差不多,具体我给忘了,2脚低电平,这肯定不对呀,然后料板拆下rt9259b后装上,顺利进入系统
  然后可怕的来了,我装不了驱动…
设备管理器识别为未知设备,gpuz打开是空白的,挨打64倒是能读出来,但是不确定准不准

这可如何是好…    鲁大娘,驱动人生驱动精灵竟然都没有适配驱动,其实我在这里才知道是假卡的  哈哈
  暂时先不管驱动了,正好刚从网上找到老版的mats   就用它做个实验,跑个显存测试   新版刚会玩,基本的命令刚懂,老版本的需要dos系统,对于我这种脑子不好使的小白摸索了一上午才刚入门,一开始我是用的我的win1064位系统自带的命令模拟dos实验的,结果提示不行,然后用做u盘mats这个软件实验,直接把mats.exe放到367,38,1这个目录    重启进测试界面,cd ./367.38.1   目录里边没有matsexe程序,再实验往根目录创建文件夹,放进去程序,重启进测试界面,什么命令都试了还是不行只能放弃,硬盘装dos什么的确实不会,突然想到以前装系统用的winpe好像有dos     把我乐得中午吃了一大碗米饭,那个言归正传…
话说咱有u盘dos   这可好办了,插u启动u盘  启动winpe    还真有个dos选项,maxdos
下一步就是进pe系统,把mats程序放入u盘根目录,记住程序名字   然后重启进maxdos,命令的话,我现在给忘了,当时实在手机上搜的一步一步输入的,也没有截屏,好像刚进去dos是
a:<      我制作的u盘工作模式是hdd的,所以盘符再dos里边就是c盘    然后再输入c:回车    就进入c盘了    由于我把程序直接放在根目录里边,直接输入程序名称mats 然后按回车  就开始跑测试了,这个应该还有别的命令,暂时没有时间研究了,有知道的老手还望告知一二呀!     查看结果和新版本的也不一样,命令是
type report.txt       !!! 这张卡显存没有问题,只是不能装驱动成了心事,虽然我有别的卡用,想刷个bios   又不知道这个卡的具体参数,整不好黑屏了就更不好弄了     开机显示gt240还有显存容量     核心代号确实g96的核心  全名g96_209_c1     9400gt或者9500gt    唉…  有新进展了我再更新,水平有限写的有点啰嗦  各位看官轻点吐槽呀

网友A:
记得有次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台无硬盘的主机,机子上的显卡是GT9800/1G(10多年前那还是不错的),买回家后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单薄的散热,短小的PBC,也无供电插针,用GPUZ显示是GT9800,但却不能装驱动,后来用另一软件一测,MD,显存128M,GF的核心,就一亮机卡

网友:
最新进展!!!
因为这个卡比较久远,我就把它插到角落吃灰的远古g45平台试机,系统是win7的,进系统鲁大娘检测竟然有驱动,gpuz也能检测出来了,不过驱动是兼容驱动,跑分才三千      聊胜于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次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台无硬盘的主机,机子上的显卡是GT9800/1G(10多年前那还是不错的),买回家后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单薄的散热,短小的PBC,也无供电插针,用GPUZ显示是GT9800,但却不能装驱动,后来用另一软件一测,MD,显存128M,GF的核心,就一亮机卡

那时候不一定懂得不多   很正常  哈哈

网友B:
两千多分,220吧,210好像还没有这分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千多分,220吧,210好像还没有这分数.

220的核心代号好像是216     这个编号是g96     应该不是9400就是9500      今天上午用它玩了会cs  然后死机不动了,量了下电压,显存ic2脚低电平,又找了个9259换上去,开机黑屏,显存发烫 ,把显存mos和核心mos对换了下,开机直接断电保护了,下午还要上班就没收拾    明天有时间了继续干它…估计又是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20的核心代号好像是216     这个编号是g96     应该不是9400就是9500      今天上午用它玩了会cs  然后 ...

这种卡坏了不值得修的,纯属研究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坏了不值得修的,纯属研究除外

对对,我这水平也只能研究的   不敢说修的  哈哈

网友D:
这些假卡很难找到驱动,一般要修改通用驱动INF文件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假卡很难找到驱动,一般要修改通用驱动INF文件装上。

嗯嗯     我试了这个卡再win10 64位系统没有通用驱动,win7倒是可以的,不过修改驱动文件好像挺麻烦的,我看教程看的都有点迷糊

网友E:
讨厌修老古董,问题多多,还是换个显存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讨厌修老古董,问题多多,还是换个显存舒服

是啊,老卡各部位氧化什么的,一天这边,那边又出问题了,挺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