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显卡供电问题 请教论坛兄弟们

楼主(2021-04-19):
一张1060显卡 开机正常看电影正常 但是不能高负荷工作,比如说跑鲁大师或者甜甜圈,一旦跑鲁大师,刚进跑分页面就黑屏,或者白屏,测试GPU供电电感次级在黑屏瞬间有下拉动作,想问问是不是电容量不够呢,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在开启大电流的时候条件不满足造成,请教论坛兄弟们,谢谢

网友:
高位显存出问题多!!!!!!

网友:
兄弟,显存测试没有问题,在跑鲁大师的时候,核心供电次级瞬间有下拉动作,这个应该和显存没有关系吧

网友:
加焊核心看看

网友A:
相信我。干显存。我来给你分析一下。你跑鲁大师显卡肯定是进入高频状态了。显存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在1060的维修中显存故障占百分九十。不一定是供电有问题的。如果是死机的话有可能就是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还在研究

网友B:
我 的 RX580  电压全出 不显示

网友:
楼主有眉头了吗?

网友C:
前段时间修了一块,刚开始核心供电短路MOS管烧了后来换掉供电管不短了,由于找不来驱动IC就换了供电管试机OK了心中窃喜  别急后面 故障给你的现象一模一样  后面没修好,放弃    也只是个维修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修了一块,刚开始核心供电短路MOS管烧了后来换掉供电管不短了,由于找不来驱动IC就换了供电管试机O ...

我的也是有一组供电下管烧糊了

网友:
高位显存问题

网友D:
明显供电有过流保护动作,查供电复合MOS各G极对地电阻是否正常,查核心供电IC周边电路有没有掉件变质,如一切正常,换核心供电IC。

网友:
持续关注。分享一下之前一块1060,没修好。过程是
主供电12v保险烧,核心供电mos管烧一个上管。拆了可以亮机,也就是两箱供电了。后面订芯片补上,也正常点亮驱动上。看视频也可以,可能集显工作。但是鲁大师跑分直接卡白屏死机。重启代码43。驱动打不上。再后来开机点不亮,过一会显示器有信号但黑屏无显示

网友:
没有示波器。也不是经常修显卡。一些供电芯片都换了,电压也都正常。也不会盲扫显存。最后显卡重植了,显存加焊了,还是不行
结合楼上的朋友的经验,显存好好查下,必要时重植,或者确定哪个坏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修了一块,刚开始核心供电短路MOS管烧了后来换掉供电管不短了,由于找不来驱动IC就换了供电管试机OK了心中窃喜  别急后面 故障给你的现象一模一样  后面没修好,放弃    也只是个维修方向!!

这样的现象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供电有过流保护动作,查供电复合MOS各G极对地电阻是否正常,查核心供电IC周边电路有没有掉件变质,如一切正常,换核心供电IC。

三组mos管上下管g级正常,每组boot电容阻值正常,电流检测电阻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开始就是换的新的,电感次级我焊了几个电容上去故障一样,显存供电芯片上部面上有点缺角,为了排除这里问题都发了芯片准备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信我。干显存。我来给你分析一下。你跑鲁大师显卡肯定是进入高频状态了。显存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在1060的维修中显存故障占百分九十。不一定是供电有问题的。如果是死机的话有可能就是供电问题

兄弟,GPU供电电感次级有下拉动作和显存有关系吗?请问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供电有过流保护动作,查供电复合MOS各G极对地电阻是否正常,查核心供电IC周边电路有没有掉件变质,如一切正常,换核心供电IC。

mos管全换了的

网友:
GPU不良,高温时层间短路,烧上管。加焊GPU不行,就盖白布了。

网友:
可以查查那些磁珠小电感看看坏了没

网友E:
我怎么感觉是GPU的供电不正常?是不是有一两相供电不正常?

网友E:
都有视波器了,你测试一下gpu的每相供电正常工作没有?这个有可能不好测出来,有一些可能要跑一下小一点的压力才可能测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 的 RX580  电压全出 不显示

哈哈!测复位吧!这故障我修了几十块了,很多人直接去加焊核心,这个秘密很多人出钱我都不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感觉是GPU的供电不正常?是不是有一两相供电不正常?

三组上下管G级都正常的 mos管全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测复位吧!这故障我修了几十块了,很多人直接去加焊核心,这个秘密很多人出钱我都不说的!

我也遇到过复位的问题,复位与门芯片缺少条件,0.8V_EN和1.8V_PG信号的问题

网友:
电容 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 的 RX580  电压全出 不显示

R580 有可能是供电IC有资料。遇到过 拆机的 安装上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R580 有可能是供电IC有资料。遇到过 拆机的 安装上就ok

它有2个BIOS  020的 不知道刷哪个 ,可是我的BIOS资料时128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测复位吧!这故障我修了几十块了,很多人直接去加焊核心,这个秘密很多人出钱我都不说的!

复位 没图纸怎么找啊

网友:
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有视波器了,你测试一下gpu的每相供电正常工作没有?这个有可能不好测出来,有一些可能要跑一下小一点的 ...

我的不显示,压力测不了

网友(2021-06-22):
楼主,前几天我也修到块980索泰的显卡,也是一跑鲁大师,甜甜圈就白屏,或者死机,花屏。显存换过问题依旧,最后是在百度里面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是有可能核心周边电容老化,不良,引起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一排固态电容全换了。结果好了,测试了几天度没有问题,打电话给客户拿走了,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