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OPTIPLEX 380 ATX电源维修

楼主(2021-04-19):
该电脑是品牌台式机,正在使用突然关机,再开就开不了。拆机,发现ATX电源只能输出5V待机电压,短接绿线到地也开不了机。
拆开电源盒,测保护芯片WT7505第四脚,PSON按开机键能拉低,再测第三脚,随开机键拉低又回升处于保护状态。

于是短接3脚强制开机,结果还是没有输出电压。再测PWM芯片UC3845B的电源15V及基准电压5V,都正常。接下来应该用示波器测有没有输出波形了,因为有事暂放一边。

补充内容 (2021-4-24 13:05):
今天有空,测UC3845电源正常,时钟无,输出波形无,基本确定UC3845芯片坏,买了在路上。

网友:
请问论坛师傅有修过该型号电源的么?这现象一般是PWM芯片坏还是MOS管坏呢?

网友A:
先查一查输出整流二极管有短路的吗?.........

网友:
感谢分享。继续修,来学习一番。

网友:
修好没修好呀?

网友B:
这个电源有点老了吧,估计是输出有短路才保护的,测量每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查输出整流二极管有短路的吗?.........

没有短路,输出全无电压,保险也没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有点老了吧,估计是输出有短路才保护的,测量每一组

这电脑是老,但是品牌机质量好,用来作维修专用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脑是老,但是品牌机质量好,用来作维修专用电脑、

有个est7505c的爱国者,高压部分,光耦后面的一个小功率三极管坏了。楼主检查下开关管旁边的驱动mos管的小功率三极管c945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保护先查后级整流二极管

网友:
一般是PWM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