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机器,不开机,

楼主(2021-04-19):
苹果A1466进水机器,不开机,修开机了,但是单独插电源可以开机,单独插电池也可以开机,就是两个同时插不开机,电源接口灯都不亮,我在插电源开完机,不关机情况下插电池,是正常的,也可以充电,只要电源拔下来,在重新插上就不充了,求大神解答,

网友:
小板排线,把灯修亮

网友:
不开机是指暗屏? 有电流吗?我修过一个是插电池后暗屏的 小板lid断线了
你这个没电流怎么判断是不开机的?

网友:
电流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这个好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