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BGA我是认真的!

楼主(2021-04-19):
要说做BGA我是认真的!!!本人没有BGA返修台,觉得那玩意儿不如人灵活多变!!

我觉得电陶炉+85x风枪+风嘴+温度计足够了

植锡方法看我另一帖吧。

下面就干一个rx470核心:

电陶炉开100w放板卡下面,边预热边涂助焊剂。

放好芯片,继续等。

100度开始预热风枪,开250度,最大风,41*41风嘴

对准芯片吹它。

加温,继续吹一会儿。

加温300!直到表显230多度,用镊子能推动芯片为止。

收工,吹凉!上机测试。OK

网友:
头脑灵活如楼主,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我靠,你这个 土炮 BGA 有点 彪悍哦

网友:
这个有点牛B

网友A:
等你把核心干废几个,你都知道这东西就是扔货!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以前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B:
这个风枪嘴是要定制吗?

网友:
PCB太黄了
高端客户没法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你把核心干废几个,你都知道这东西就是扔货!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以前用的也是这个。

BGA返修台无非也就是这玩意儿的数控版。死板的机器都干不废,灵活的人要是能干废,只能说你对BGA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枪嘴是要定制吗?

买的成品,随便就能买到!

网友:
真是个大能,程序简化,设备简单化,保证温度,知道火候是关键,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人肉曲线太强啦,温度探头固定在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肉曲线太强啦,温度探头固定在哪的?

芯片附近。

网友:
厚板还行,薄薄肯定翘翘死

网友:
专业,玩的就是灵活

网友:
一天10片这么干你能扛得住?

支持 反对

网友E:
一天10片这么你能扛得住?会累手一抖干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返修台无非也就是这玩意儿的数控版。死板的机器都干不废,灵活的人要是能干废,只能说你对BGA不太了解。

楼主说的没错,人肯定比机器智能,不过这个要经验累积!

网友:
没两把刷子不建议尝试,容易吹裂了

网友:
这个优秀啊!,

网友:
楼主和我的做法一样,现在的主板又不贵维修费收不高,量不多买返修台不合算,人工智能绝对可达到一样的效果。大力支持!

网友:
还是BGA稳定,成功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天10片这么你能扛得住?会累手一抖干废。

灵活一点嘛,弄个伸缩杆  然后让做不锈钢的跟你的尺寸定做一个架台 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把核心干废几个,你都知道这东西就是扔货!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以前用的也是这个。

580核心很耐操,干了7~8次才嗝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天10片这么你能扛得住?会累手一抖干废。

一片只需要3~5分钟,没你想的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返修台无非也就是这玩意儿的数控版。死板的机器都干不废,灵活的人要是能干废,只能说你对BGA不太了解 ...

如你所愿。无知者无畏。

网友:
这个858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一直觉得,手工比机器更好!

网友:
手工可以一直关注锡珠的变化。而机器,则比较死板。

网友F:
另外,楼主,你是怎么面对,pcb板加热变形的问题的呢?

网友:
大佬大佬大佬

这个真好

网友:
有铅的底下用个风筒随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楼主,你是怎么面对,pcb板加热变形的问题的呢?

均匀预热控制好温度,底层加热要识板层厚度随机应变100到150度。那个温度计是关键,只要温度不高就不会变色变形。掌握好温度是关键。

BGA返修台无非就是别人设定好的,你不懂原理想改都难!

网友:
很久了,记不太清了。模糊记得150左右。

网友:
手上没几个钱的都不敢这么干

网友:
厉害呀!让我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万用表温度探头放在哪里

网友:
风扇风枪干这不行,买个这种焊台增 氧泵,把管子接到这种858风枪上,包你好用,858只要不是太烂的品牌的控温比任何品牌的850控温准确,有的还有待机加速降温,开机加速加热,这样850基本没有,用858加一个小鱼泵,可以做成直风加柔风的效果,可以干很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