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 GAMING ME供电问题

楼主(2021-04-20):
   一块华硕B85 PRO GAMING   ME供电偏高,于是照着网上的教程改了三颗电阻后,出现以下问题,还请各位大神指教下:
1.改了之后,测之前电感上电压为5V  是正常的吗?
2.改了之后,集成显卡不显示(CPU测试过是好的),开机主板自检到PCIE灯那里就卡住了,不亮机。
3.安装上独立显卡,PCIE那个灯会卡很长时间,然后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能亮机,亮机灯就跳过去了,不亮机灯一直卡在那里,亮机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A:
电感5V ?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可以直接接根线就解决了吗 整这么麻烦 等下南桥彻底给你搞烧了

网友B:
电感5V?南桥不烧已是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5V ?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可以直接接根线就解决了吗 整这么麻烦 等下南桥彻底给你搞烧了

现在接独立显卡,亮机后那个电感确实还是5V啊 因为改了电路,桥供电已经不走5V这个电感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5V?南桥不烧已是奇迹。

开始是0.95V不亮机,改了电路后,就变成5V了,也出现了我贴子上面说的几种情况了

网友:
我有个  改完也是5V  但是加点不跑码  桥已经凉凉了  楼上的 还能亮机  奇迹

网友:
开始的时候是0.95V 改了之后变成5V 但是ME供电已经不从5V那组过了,所以PCH没有受到5V的伤害。应该没有坏吧

网友:
5v都没烧?这个电感是1.05V啊。

网友C:
和你情况差不多。卡 pcie要二十几秒后才亮机。bios里读不到me固件版本。集显没有测试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你情况差不多。卡 pcie要二十几秒后才亮机。bios里读不到me固件版本。集显没有测试条件。

难道还是桥有瑕疵了?你找个集显测试看看

网友D:
南桥里的me模块因为之前的me供电高烧坏了,这种偶尔能亮机,但是进系统各种问题,只能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里的me模块因为之前的me供电高烧坏了,这种偶尔能亮机,但是进系统各种问题,只能换桥

我的每次都能开机点亮。不知道什么原因。看来只能换桥了

网友:
理解电路原理,才能改电路,不然不知道会出啥问题。

网友(2021-08-29):
改完之后电压为什么会升高到5V

网友:
那个ME供电1.05    改成5v 桥肯定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