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通病LA-7811P版号 有亮机图

楼主(2021-04-20):
联想B520e开机不显示,主板无任何供电,拔掉硬盘电源线可以亮机

顺带上传备份的bios   已验证

网友A:
喇叭烧了引起不开机???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修过一台,正在使用时候就冒烟了,以为是主板烧了,检查发现一瓶电源接口烧糊了,没有一样的就用台式机的电源sata电源线改装好了。

网友:
学习啦,烧糊成这样主板都没事,

网友B: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的!也许我的理解能力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     坐等机器上门

网友:
这款机器SATA电源线确实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烧了引起不开机???

这是硬盘供电线接口

网友:
喇叭烧了吗

网友:
硬盘线接口烧坏,我都遇见好多台啦。但不知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
绝缘部分老化了吧!

网友:
哎,老了 不看评论我还不知道咋回事,脑子转得慢了

网友:
硬盘线接口烧了,缘部分老化。

网友:
遇到过,是通病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一体机,硬盘的线,电源和数据一体的,电源接口短路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容易烧,修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的!也许我的理解能力不行!!!

硬盘接口烧糊了。

网友:
确实遇到过,我都是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的!也许我的理解能力不行!!!

硬盘接口那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