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开机不亮屏

楼主(2021-04-20):
自己的退役x201,原故障是插电无任何反应,按开机键也无反应;后来根据图纸点位图,找到了RTC电路RTCRST的延时电容掉了,找了电容装上,插电有反应了,电流可以上到0.72A,CPU发热,以为修好了,结果接上屏幕,不亮屏,所有电压和复位基本测了一遍,基本都正常(其中CPU核心供电0.8伏,不知道算不算正常),昨天太晚了,没来得及测屏接口电压,想先来问下:开机电流0.72A是否正常?感觉电流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A:
正常。可以尝试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可以尝试刷个BIOS

谢谢,我也怀疑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刚刚测量了一下屏接口,发现开启电压没有,顺着电路图找,发现VCC3P上拉电压没出来,再往前追,发现桥没有发出VGA_BLON,顺带测了一下,跟屏相关的几个开启电压如PANEL_BLKT_CTRL等信号都没出来,这几个信号什么条件下才出来?难道桥挂了?

网友:
测试发现主板偶尔能亮机,电流要1A以上才可以,要断电再上电,这时偶尔电流能升到1A以上,可以亮机,不知道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还是BIOS的问题?有空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刷了BIOS还是老样子;不过我发现这个主板有个规律:插电第一次不亮机,断电后3秒左右内再上电就可以亮机,如果断电后间隔时间稍长(如5秒或更长)再上电就无法亮机,试了多次都这样,谁见过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