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R13IWL

楼主(2021-04-20):
想刷一下BIOS 但是芯片型号我的编程器不支持 型号是qh128ahig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有什么芯片可以代用的吗 ?

网友A:
16m的BIOS  看看是1.8v  还是3.3v供电的. 只容量一样 供电一样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m的BIOS  看看是1.8v  还是3.3v供电的. 只容量一样 供电一样都可以的

是3.3V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