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用半个小时关机

楼主(2021-04-20):
型号长城gw-4000ad-kd,客户换下来的,用20分钟到半个小时,断电

网友:
你这是求助还是修好了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你这是修好了没有,光发图有什么用

网友A:
没有维修过程和思路,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网友:
发个图啥结论都没有,,明显混分嫌疑,,

网友:
睿捷笔记本

问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过程和思路,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觉得是没修问怎么修

网友:
风扇能转吗是不是散热不好发热了就保护了

网友:
多半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
电源修起来费事,原件太密不好动手

网友:
是采用的494芯片嘛?其输出引脚的小电解性能先检查或换新的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