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锡珠(高手勿喷)适合应急使用

楼主(2021-04-20):
准备工具:风枪或简易加热台,耐高温胶带,锡浆,通用钢网

首先将通用钢网一面用隔热胶带粘上

接着取一小部分锡浆放纸巾上按压,直到锡浆呈现半干状态为好

然后抹平钢网,注意钢网上不要有过多残留的锡浆

风枪开到280 风速3 取下风嘴,先预热四周,然后采用转圈的手法让锡珠成型,最后敲下锡珠即可。

本人是维修爱好者,如有更好的建议请指出一起学习呀!

网友A:
你这方法不错,不过做锡珠干啥,直接上芯片焊接上不就更方便,呵呵

网友:
大小均匀吗,,,

网友:
锡浆抹平了大小其实差不多,略微比买的锡珠差点,应急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法不错,不过做锡珠干啥,直接上芯片焊接上不就更方便,呵呵

万一有些芯片没找到钢网嘞,应急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又学会一招  可以试试   其实要跟笔记本主板那样洒吸球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学会一招  可以试试   其实要跟笔记本主板那样洒吸球也是可以的

这个方法主要针对没锡球和特定钢网的,毕竟有些芯片通用钢网不合适,只能将就手工植锡球

网友D:
你这样的珠子我肯定不敢用,再说现在桥都是0.3 0.35得了,更小的珠子大小不一样更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的珠子我肯定不敢用,再说现在桥都是0.3 0.35得了,更小的珠子大小不一样更危险

大佬,假如手头上没有锡珠您是怎么处理桥呢?

网友:
我擦,你真是闲的一批,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有些芯片没找到钢网嘞,应急用用还是可以的

那倒是,不过你这锡珠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
0.6的直接刮錫浆

网友E:
前有手动植锡球,现有手动制锡球……后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有手动植锡球,现有手动制锡球……后有……

后有手动制锡浆

网友:
这方法值得学习,谢谢楼主分享制作过程

网友:
放心高手都很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