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维修仪器一台

楼主(2021-04-20):
接客户电话描述有台化学仪器使用时有股烧焦的味道后上门现场检修,拆开观察发现是一个光学检测液体样品的放样的连接器烧坏

进一步拆解

就是这个夹具PCB部分烧的严重,夹头部分一碰就碎成渣了,基本没有焊接补救的办法
让客户联系厂家更换,上海的代理报价3700元不含人工费
我就寻思着制作一块相同的PCB头拼接上去,给客户汇报维修方案同意我维修,开始AD绘图制板打样

绘图半小时左右,打样制板用了4天时间,这是我收到的样板

这是我组装好的样子

约了客户上机调试,实际上机稍微有些误差,用锉刀打磨下即可消除
安装完毕后客户接软件放标准样品测试OK完美修复
沟道了解原先有问题时,不仅有烧焦味,测试的数据也会出现误差很大,我分析判断PCB头烧焦后碳化相当于两引脚间并了个电阻,所以会出现数据也有问题
至此,客户采用了我修复方案,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是国产的机器吧,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按理来说学校不缺money呀

网友:
涨知识了,还能这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是国产的机器吧,看做工还可以,

进口的,这类仪器很多都是垄断的

网友B:
很不错的方案,就问这样弄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方案,就问这样弄收了多少钱?

找我修仪表都是4位数起

网友:
高手,制图打板

网友:
收徒弟不,大神

网友C:
但是AD画板是不是每个孔位什么的都要精确啊?楼主真的是挨个参数测量的?
话说AD里还真就不会在机械层画圆和圆弧,还希望楼主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AD画板是不是每个孔位什么的都要精确啊?楼主真的是挨个参数测量的?
话说AD里还真就不会在机械层画圆 ...

卡尺测量出来的,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自己置板

网友:
这真是不曾奢望啊

网友: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花点时间你也会的

网友:
我插,自己制图打板,真的大佬

网友:
不沉金可能利润更大

网友:
高手 牛逼 这个可以作为学习 方向 又一条财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卡尺测量出来的,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能扫描上去把图片加载进软件里?我不懂你那软件,就是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扫描上去把图片加载进软件里?我不懂你那软件,就是提供一点思路

跟CAD差不多,手工测量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