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神州战神K690E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不认独显。

楼主(2021-04-20):
        板号6-71-n85k0-D02A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不认独显。拆机检查无显卡供电。U9 SLG4U41681 只开启了NV_1V8RUN_EN。NV_1V8AON_EN 两个电压。NV_NVVDDS_EN NV_PEXVDD_EN
NV_FBVDDQ_EN
NV_NV3V3_EN
NV_NVVDD_EN    都未开启。
检查发现显卡核心供电PQ37复合管对地短路。拆掉PQ37 PQ36电压恢复正常。各大显卡供电都出来了。

还有注意的是显卡核心供电阻值很低基本为零。所以不是以为显卡坏了。写得比较简单,希望能帮到同意问题的朋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成果,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我前几天也有台这个一样的,一样的问题,独显没了,风扇狂转,客户不修拿走了

网友A:
这种问题有没有方法屏蔽显卡,让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有没有方法屏蔽显卡,让其工作

飞一个问温控电路上去就屏蔽了

网友:
受教了,好文

网友(2021-05-31):
厉害,我修了半天没修出来,看了你的帖子,才发现思路错了,我对pwm电路的维修水平又提高了,之前一直在缺开启信号这方面想。

网友B(2021-08-19):
为什么图纸上是U6  SLG4U41681 板子上写的是 U9

网友(2021-11-16):
遇到华硕不显示,也是显卡供电故障

网友:
兄弟,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图纸上是U6  SLG4U41681 板子上写的是 U9

图纸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
PQ36    PQ37都拆了吗

网友(2022-02-08):
我这个也是狂转掉电,NVVDD阻值低的可怕。看了你的贴子觉得明白了一些,,谢谢大神

网友:
听大师一指点,我也去把这4个复合管拆下来一测,确实是有一个击穿了,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