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拿过来,不通电,经测量整流桥

楼主(2021-04-20):
机子拿过来,不通电,经测量整流桥烧坏,过后代换了一个整流桥,测量电容有330输出,再测量电源板到驱动板无输出,后量二极管损坏,再更换,测量输出有23V,板上标注19V,请问各位大佬们能上机测试不?

网友:
还有一组5V输出是多少呢??空载一般电压会高一些。。

网友:
输出标注点是19V,实测23.9V,带负载后19V  正常点亮 妥妥的

网友:
这个板就是一个19v了,比较多的是整流二极管击穿,还有初级芯片,主板上的19v滤波电容,就这几样

网友:
可能空载电压会高点,如果带上负载的话应该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