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 280X点不亮

楼主(2021-04-20):
今天维修一个V星的R9 280X,修好可以点亮了,但是在i3-7100和i5-9400平台点不亮,跑码正常,键盘亮,就是屏幕没有信号,换到AMD平台后可以成功点亮,请问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么?

网友:
英特尔主板pcie检测严格所以不亮,重点测耦合电容。这种属于核心线路问题肯定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