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论坛大神帮忙看下这个显卡什么故障 ???

楼主(2021-04-20):
        如题,七彩虹IGAME970 烈焰战神U-4GD5,花屏,显存M3背后部份进水腐蚀,M3对地阻值只有7欧,已经更过换过了,阻值85欧,供电1.4V,但还是花屏,麻烦论坛里的大神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C低通道显存干过没有,量一量显存,打一下阻值

网友:
显卡修的少,请问是哪一个显存,阻值还没去打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逆时针数,N卡是A1 A0、B1 B0以此类推

网友:
C0位置,也就是你说的M3位置显存报错。在确定是原值代换好显存颗粒的基础上,且BGA植球焊接手法等没问题的条件下,可以拆掉M3显存打下焊盘数据线,地址线等等的对地阻值是否差不多。当然你背面进水腐蚀的部分得处理好,电阻什么的没遗漏且阻值符合原始设计参数。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如果还是M3部份的话,只能拆下来再去量下阻值了,那个显存都是X宝买回来的,不过也是是个拆机货,写着全新,焊接是没问题的,但是背面之前也有断线,有处理过,再检查检查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网友A:
彩色花,核心出问题的概率很大,真不行就把这个通道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彩色花,核心出问题的概率很大,真不行就把这个通道砍了吧

这个通道怎么砍掉

网友:
C颗粒脱焊或损坏

网友:
这是8片颗粒的,第五个有问题,按照分布图找到加焊试一下,不行拆掉不用或换掉都行

网友:
拆掉一个显存会小一些

网友:
直接拆掉可以用吗??

网友:
这个好像有问题

网友:
今天有时间再重新拆了一个显存对着来打下阻值,指针的那个点对应的是CKE_N,应该是时钟信号,上面的那个显存阻值是500多欧,这个只有140欧,估计是主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2021-10-12):
同款显卡,插上显卡就不开机,连键盘灯都不亮,求大神指点迷津!有这款点位图和线路图的能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