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500P电源请求大家帮助

楼主(2021-04-20):
平常不怎么修这玩意,看在500W的份上就折腾一下吧。拆开发现辅助供电从头到尾炸穿,这几个芯片好找,但这两个三极管不知道是啥型号,望大神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是能看到HS2M吗,1000V 2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能看到HS2M吗,1000V 2A的

谢谢回复,二极管没穿,我之前应该标记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二极管没穿,我之前应该标记一下。

2n2222和2n2907就行

网友:
那个有90多的阻值,高压部分很多二极管都会蜂鸣,正常的

网友:
1P,2F: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2n2222和2n2907就行

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已经拍了。

网友:
你不上可调电源怎么修

网友:
不换这个电阻还会炸芯片

网友D:
是2.2欧的贴片电阻,和VP450差不多,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电阻

网友:
淘宝这家1005电源芯片居然包邮!我又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2.2欧的贴片电阻,和VP450差不多,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电阻

谢谢提醒,这个2欧的电阻我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这个2欧的电阻我是知道的!

网友:
那俩个三极管是1p和2h

网友E:
我的就是这个2Ω小贴片烧了,刚好看到你的,谢谢了

网友(2021-05-21):
朋友修好了吗

网友:
次级的整流二极管要查下,可能有击穿。

网友:
一般是由一个NPN和一个PNP组成的

网友:
这是料片上的图片。三极管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