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F3309B电视原亮红灯开不了机,刷了程序芯片后能正常但是显示个ID

楼主(2021-04-20):
一直闪出ID,是机器序列号还是? 维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可能是进入工厂模式了,查一下怎么退出

网友:
建议重新换个数据再刷一次试试看!

网友:
刷新一下一下程序试一试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设置一下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工厂模式,设置一下就好

遥控器怎么按进工厂模式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怎么按进工厂模式呢?谢谢

TCL一般是 菜单-对比度-9735或者1950或者9705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了,退出就好了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买了个遥控器 设置一下

网友(2021-05-21):
遥控器按回看键 第一项关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