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来了,各位老哥,怎么用螺丝刀

楼主(2021-04-20):
来了来了,各位老哥,怎么用螺丝刀开机,没找到pw

网友:
一个一个试

网友:
这款主板设计缺陷,忘记安装sw插针了,建议邮寄给我,我帮你安装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搞这么老的V星主板。最角落那个排针。黑色两根就是开机的.蓝色RST

老哥,怎么判断啊,不会。。

网友A:
还搞这么老的V星主板。最角落那个排针。黑色两根就是开机的.蓝色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搞这么老的V星主板。最角落那个排针。黑色两根就是开机的.蓝色RST

垃圾堆捡的嘛

网友:
就是在SATA下方两个是usb接口,最左边有开机的接口图,你拍照的地方都没有开机的插针,在开机接口图的旁边找找

网友:
你点开图,可以看全

网友:
刚才没看到最边的插槽,黑色那两点就是

网友:
最右边的插槽,黑色那两点

网友:
怎么看的。。。黑色的两个?这不就一个吗?

网友:
最右下方不是有一排打竖的插针吗?开机就是黑色那两根

网友:
那排打竖的插针旁边不是有英文吗?就是对应左边的jfp1啊

网友:
白色标签下面黑色的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