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200放了一个星期没用,今天电源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21-04-20):
经过:

p8700的thinkpad x200,用了好多年,一直天天用没坏过,最近半年开始用ipad主力,开始冷淡它了,放到抽屉里面,半个月左右拿出来用半个小时。前一次用就出现不通电,表现为电源指示灯不亮,然后我把电源线转了几下子,又通了。今天拿出来又不通,我怎么转,抽插电源线与机器的口都不行。因为看了下适配器这边的头子里面都还干净,没想到主机那个母头针的触点有氧化,就以为是主板某个接口氧化造成的(当时没想到电源插头中间那根针接触不良,根本没电压进来),拆机,拆下主板,用w40除锈的喷整个主板,再用刷子轻轻刷遍主板两面,清理风扇灰,装机,然,仍不通电。

察主板未发现有元件裂糊

此时,突然想起去测那个黄色的电源适配器主机的口这边,发现中间那根针的进线没电压,然后我喷了这个口w40,再测有电压了,红线接地19伏,针接地是1.84伏的低电压。但是还是电源指示灯不亮没通电。

用万用表测公共点有19v电,测量第一个P沟道隔离管U5的G极电压,实测为5.97V。再测第二个N沟道隔离管U8的G极电压,实测为19.3V。cpu旁边两个巨大的3v5v电感,小点的l15那个两边都是1.86v电,它旁边单个330 j97钽电容电压测得1.86v,大的L10靠内存这边的脚实测有2.96v,另一边无电压,然后周围几个大nec aj8钽电容实测都是2.98v。u73的36脚测的21.7v,37脚19v,42脚vcc3m测到1.87v,45脚vcc5m测到2.95v,59脚18.4v,63和62都是3v,57脚3.5v,

问题:大家觉的这是主板哪里问题?

1谁有x200的电路图能发一份吗?
2 这是什么情况,还有救吗?我是不是喷错w40了?我现在事后想来,可能刚开始就是那个针在主机这边的母口端氧化问题,由于我判断错误故障点,后来我给主板全身喷w40结果把x200真搞坏了?可是w40油性但绝缘!

网友A:
有些许朦胧,公共点有19V就查,待机3/5v,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许朦胧,公共点有19V就查,待机3/5v,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

这个机的3/5v好像就是在cpu旁边这两个

网友:
CPU旁边基本都是CPU供电

网友:
主板有问题啊

网友B:
N沟道隔离管的G极电压应该要24V左右

网友:
图纸论坛找找很多的,精神可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沟道隔离管的G极电压应该要24V左右

没有24v一般是由哪些问题造成的,或者我重点应该去查哪里?

网友D:
这两个好像不是3 5v电感吧  你3 5v电压不对  就直接修3v 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好像不是3 5v电感吧  你3 5v电压不对  就直接修3v 5v啊

3 5v直接怎么修,我重点应该去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24v一般是由哪些问题造成的,或者我重点应该去查哪里?

多多学习吧,这些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可以买迅维的书或者上迅维的课

网友:
刷BIOS 试试啊

网友:
W40喷主板,这个可以,主板又不生锈喷他干啥

网友:
找个H8的时序图看看,IBM的时序和常见的机器不太一样,找个时序查查图纸慢慢琢磨吧

网友C:
我把cpu旁这个2r2电感拆了,万用表电阻档和二极管档测了发现不通,是断开的。其它电感测都是像测导线两端那样通的。这个是不是说明此电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好像不是3 5v电感吧  你3 5v电压不对  就直接修3v 5v啊

那个电感是坏了吗?看我在你楼下发的新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cpu旁这个2r2电感拆了,万用表电阻档和二极管档测了发现不通,是断开的。其它电感测都是像测导线两端那样通的。这个是不是说明此电感坏了?

换个试试呗,正常肯定是通路的,把所有阻值打下,看看有没有问题,保隔过了看下待机35,35过了就查各路供电,刷个bios不行就找维修店看看吧,不是啥大病

网友:
那个电感第三条腿确实是个假的

网友:
我有一台 放那  不上电 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