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95 NM-C061不充电

楼主(2021-04-20):
接机E595主板 NM-C061不充电,电池可以正常开关机,单用电源不开机。 这个主板是TYPE_C的充电接口,接口边上有5V的电压,不能升压,接口充电的芯片用的是8S30和TUSB544, TYPE_C接口已经换过两个了。这两个芯片都已经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的,8S30芯片边上有3.3V的电压,TUSB544的1脚供电脚没有电压,已经测试过了好板,没有电压也是可以升压的,这个机器的充电芯片25700A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的,CC总成已经测试过了,没有断线,已经维修了3天,没有了思路,这个板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求助大家,望大家指点一下,也可以付费,感谢!

网友A:
芯片的资料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很难

网友B:
改一个typec诱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一个typec诱骗器!

怎么改,可以说一下方法吗,有联系方法吗?

网友C:
改过小米的,找到保护隔离,然后把type-c的VUSB接到公共点,用普通的20v适配器,前段改个type-c接口,直接20V供电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269c3ad4JBuK59,这是我买接口的地址

网友:
不好修啊 啊啊

网友:
应该是接到保护隔离,要不不充电

网友D:
兄弟把RTS545芯片换了试下,这个是升压芯片

网友E:
我也有一个    论坛搞个type-c 专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过小米的,找到保护隔离,然后把type-c的VUSB接到公共点,用普通的20v适配器,前段改个type-c接口,直接2 ...

好的感谢,我好好看看,你有参考的图纸吗,没有图纸也改不了了,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兄弟把RTS545芯片换了试下,这个是升压芯片

你的是我机器的图纸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把RTS545芯片换了试下,这个是升压芯片

大神确实提醒的好,我都搞错了方向哦,明天换了看看,应该有奇迹,好来来给你回个话。

网友:
没图纸,两眼一抹黑,干瞪眼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    论坛搞个type-c 专题就好

网校里有,黄老师主讲的,欢迎前去观看!

网友:
U18芯片图在这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资料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很难

图纸都发你了,呵呵,你没找到,哈哈!在那个联想全套里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我机器的图纸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感谢!

图纸给你,不知道你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给你,不知道你修好没,

感谢大神,我已经修好了,是我维修搞错了方向,芯片搞错了。感谢你的提醒,5457的17脚的电阻底下腐蚀了,处理了就好了,非常感谢你的指点,这个VMON具体是什么用的,可以说明一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都发你了,呵呵,你没找到,哈哈!在那个联想全套里有,

联想全套,有发给我了吗,我看看,发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都发你了,呵呵,你没找到,哈哈!在那个联想全套里有,

大神可以发个全套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给你,不知道你修好没,

经查此图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