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磐雷r9 390 这个位置电阻

楼主(2021-04-20):
哪位大神有这显卡,能不能告诉下这个电感是多少伏的?下面的电阻实测13兆欧。上电时左边为4.9伏,右右边连着电感变成0.1伏

网友A:
第一张图上传变成反的了

网友:
查PWM反馈电阻比计算就知道输出是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上传变成反的了

旁边的小6脚芯片是啥型号,帮我看下呗!我的这个电感是6.2感觉电压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旁边的小6脚芯片是啥型号,帮我看下呗!我的这个电感是6.2感觉电压不对

这个电感是6.2v是对的, 好卡也是6.2v

网友:
芯片型号iadmf  电压输出6v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感是6.2v是对的, 好卡也是6.2v

旁边的apk5930 en知道从哪过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上传变成反的了

我的是两边都是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上传变成反的了

我的是蓝宝石的,和你的这个布局一模一样

网友:
旁边标注是电容啊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确认是那电感连接的芯片坏了。更换后恢复。电感正常有6.7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边的小6脚芯片是啥型号,帮我看下呗!我的这个电感是6.2感觉电压不对

6.2是对的。你查下其它的

网友:
是我搞错了,那个是电容。

网友:
抬头的求助中不知怎么改为已解决

网友:
你要哪个电阻阻值?

网友:
这个apl5930的en脚!有谁知道哪里过来的吗?归哪个芯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