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显卡软件里没有HD7850,可以用别的型号跑吗?跑出来是正确的吗?

楼主(2021-04-21):
请教各位大神,7850测试软件里没有,哪个型号可以跑。感谢。

网友A:
用370的型号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70的型号去测试。

谢谢大神的回复。

网友:
270   370都可以的!!!!

网友:
用370可以我试过

网友:
270绝对准确!!!!!!!!!!!!!

网友:
我都没有试过,先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