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维修经验小结

楼主(2021-04-21):
本人进入电脑行业几年了,但是之前接触的都是板卡级的,芯片级的想学也一直找不到学习的地方。后来在网上搜索资料的时候知道迅维的。了解过后报名笔记本远程学习。但是由于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多时间学习。今年过完年就来报名实地学习了。
来到实地之后,学习氛围很好,船长、饼哥、杨老师真的很棒!!!对于我这种菜鸟提出的菜鸟问题都是有问必答,超级耐心。再加上之前远程还是预习了一点点东西。所以我个人对于学习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
这次是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已经零零散散的修了几个故障了。这次这块板子是船长做的故障板。

这个帖子是自己维修过程中遇到问题的一点思路,还有自己错误的维修思路的总结。

版号:纬创10290-2
板子刚到手之后,检查过外观很新,还贴了一层保护膜的。观察一圈之后没有明显的做手脚的地方。
就用万用表测量了各大电感、公共点的对地阻值、均正常。

于是便打开电路图找到适配器接口,对照图纸后、在适配器接口的1、2脚焊上一根短线作为接电线。
接好线后、适配器调好电压后。按下开关、大短。马上关掉。一脸懵逼.......

分析了一下:测量过各大电感没问题、公共点也没有问题。说明不是公共点和后端引起的。公共点往前推、只有隔离保护电路了。

查过图纸后就只有这一些元件而已。于是大概测量了一下。没发现哪有问题......
换一下思路:反正短路 烧个鸡呗、学会烧鸡后还没怎么用过呢。

适配器电压跳到1.5v,通电:电流只有0.4A。到处摸了摸没发现哪里烫。加大电压到2V、电流蹦到2A了。赶紧到处摸摸。摸到了、一个二极管发烫。

赶紧断电、对照电路图后用烙铁翘起二极管一边、接着可调电源电压调小、再次通电。不短了
于是拆下二极管测量发现二极管又是好的。仔细对照后发现被装反了。那就装回去呗。装好后小电压通了一下电、没有大电流了。

可是发现没有待机电流。

接着测量发现没有待机3、5V电压。
找到待机供电电路

示波器测量3、5V电感后端没有波形、电感前端没有波形、测量上管G极没有波形、
自举电路基电压5V也没有。
这个简单、只有两个元件在实物上一看

发现自举电路的一个电阻没有、不想拆料板、一根铜线搞定。

继续测量待机芯片的3、5V线性输出脚、没有电压输出....想着那就是芯片都没有工作了、、
于是分析芯片工作条件:芯片主供电VIN采用公共点电压供电正常、芯片线性开启脚开路。那就是芯片只要有供电就输出3、5V线性电压了。
于是怀疑芯片有问题。手上也有料板、于是你们懂的。。。。
结果没用...还是没有3、5V输出

继续查芯片工作条件、就几个引脚看来看去也没有其他条件了啊。那就每个条件都在板子上看一下吧。

查到这里多一个电阻.....聪明的同学肯定知道船长干了什么吧。
果断拆掉、测量芯片和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后、通电测试。
上电电流到0.15左右。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于是拿出CPU和内存装上。通电:电流0.5A左右

卡电流了、肯定有电压有问题。除了CPU电压没有测其他的基本都测了。测量CPU供电:没有
既然没有CPU供电、根据时序先测量一下CPU有没有发出SVID波形。没测到有SVID波形。
继续往上查PROCPWRGD、、桥发出PEOCPWRGD给了CPU了。嗯????CPU有问题???
还有我有两个CPU、哈哈。。换一个上去、通电故障一样。
懵逼了。不过正好这是船长经过我就问了一下船长,船长告诉我:还有故障没有修好、不是CPU的问题。
那就继续修吧。

仔细观察SVID波形

感觉有点奇怪、有波动为什么波动这么小。要不然先查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万一跟之前3、5V待机一样呢?
于是就先不纠结这个问题先、顺着SVID来到了CPU供电芯片、
测量供电芯片主供电正常、测量开启脚:只有0.1几伏的电压。电压不对哦。
往前追信号来源:

由0.85V供电的PG信号经外部3.3V上拉给CPU供电芯片作为开启。那么CPU供电芯片开启脚应该有3.3V才对。
目标指向了上拉电阻。通过点位图找到实物图:空焊盘、还有拆焊的痕迹。

从料板上拆一个过来装上、通电:电流上到1.1V左右。测量CPU供电出来了。
感觉应该亮机了。拿来显示器接上通电:

成功亮机。

可是还是有点想不通没有SVID怎么会CPU供电呢?
于是我又把CPU供电芯片开启脚的上拉电阻拆了。接上示波器重新测量SVID波形。还是一样波形。
更加纳闷了。开启脚的信号也不会影响SVID波形啊。

于是仔细观察电路图和实物:发现自己一直在测量SVID总线供电上拉电阻靠近供电一端。于是试着测量SVID连接CPU和供电芯片这端。波形就出来了。

总结两点:
1、维修3、5V待机时太冲动、没有仔细观察芯片工作条件就盲目更换、造成更大的工作量和风险。
2、维修测量过程中: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量时选择的测量点尽量靠需要测量的供电或信号这一侧。如果没有测到数值时多找几个测量点测量一下。

以上就是我自己这次维修过程和总结。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师兄师弟们可以吸取我的教训以及能指出我的不足可以评论告诉我。谢谢!

网友A:
这板有点旧了啊,不教修7代8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有点旧了啊,不教修7代8代吗?

都有教的。这是练手板子而已。

网友B:
佩服佩服,我要是有你这技术  多好

网友:
这样肯定是修好了报价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佩服,我要是有你这技术  多好

可以报名来实地学习一下。收获很大的。

网友C:
跟楼主的情况一样,在电脑行业从业十年了,前几年没有拿出去实地学习的勇气,现在拖家带口的更没机会了,实在是后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的情况一样,在电脑行业从业十年了,前几年没有拿出去实地学习的勇气,现在拖家带口的更没机会了,实在是后悔!

如果你现在还在这个行业的话,或者自己有门店是可以考虑来一下的。两个月时间可以静下心学很多东西的。实地这边也有很多大哥都是拖家带口的过来学的。当然也得根据您自身情况考虑。我也是刚结婚下决心来的,因为越往后越没有时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现在还在这个行业的话,或者自己有门店是可以考虑来一下的。两个月时间可以静下心学很多东西的。实地这边也有很多大哥都是拖家带口的过来学的。当然也得根据您自身情况考虑。我也是刚结婚下决心来的,因为越往后越没有时间了。

楼主能不能问一下学费大概多少钱呀?学习周期周期是两个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问一下学费大概多少钱呀?学习周期周期是两个月吗

学费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人员。迅维经常做活动有优惠的。学习周期的话:根据你学习成果来定吧。课程安排是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你如果学完之后想多巩固一下也可以继续学习的。迅维5年内随时都可以来进修的。具体的你也可以问下他们客服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费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人员。迅维经常做活动有优惠的。学习周期的话:根据你学习成果来定吧。课程安排是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你如果学完之后想多巩固一下也可以继续学习的。迅维5年内随时都可以来进修的。具体的你也可以问下他们客服人员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费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人员。迅维经常做活动有优惠的。学习周期的话:根据你学习成果来定吧。课程安排是 ...

学费加生活费一共大概0.8-1.2个左右.个人觉得很值。还有远程课随时可以看。

网友F:
换待机芯片后记得测一下上下管G极阻值
船长做的故障板还没机会修过  以前都是同学做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待机芯片后记得测一下上下管G极阻值
船长做的故障板还没机会修过  以前都是同学做的故障

谢谢师兄提醒。船长也讲过这个问题。我会注意的。

网友G:
准备等两个月去实地学

网友H:
厉害,我目前都是瞎修 ,看来时序这东西很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学费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人员。迅维经常做活动有优惠的。学习周期的话:根据你学习成果来定吧。课程安排是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你如果学完之后想多巩固一下也可以继续学习的。迅维5年内随时都可以来进修的。具体的你也可以问下他们客服人员

像我这样笨的,两个月没学会呢怎么办

网友:
应该奖励楼主5毛,这么
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我这样笨的,两个月没学会呢怎么办

船长讲课蛮厉害的、只要愿意学很快就上手的。实在是没基础没学会,可以再继续学的

网友I:
背硬启动去查,去寻找来源。必须有强大的理论功底才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准备等两个月去实地学

建议先购买远程学习然后来实地,会抵扣学费的。要不然直接过来会比较茫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我目前都是瞎修 ,看来时序这东西很重要

还有硬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先购买远程学习然后来实地,会抵扣学费的。要不然直接过来会比较茫然

谢谢,你的建议很好,我买了(笔记本维修不是事)有一些基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背硬启动去查,去寻找来源。必须有强大的理论功底才可以。

是的、硬启动和时序我还差得远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
书的背面扣开后有一串编号,在迅维网校里面兑换,就可以观看配套的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硬启动和时序我还差得远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实地强制背诵硬启动

网友:
,猴塞雷啊,厉害厉害

网友(2021-07-26):
写的真好啊,楼主用心了,维修过程写的十分详细,给你点赞

网友:
有条件的还是实地学习下更扎实

网友:
真的很用心,学有所成

网友:
学得不错嘛。哈哈
各位朋友问问,论坛的下载分能卖RMB吗

网友:
厉害了,可惜没啥时间去学习

网友(2021-12-10):
故障练手板吧 不过还是有经验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