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iFi H77S按键无法开机

楼主(2021-04-21):
各位大师,映泰HiFi H77S按键无法开机,强制加电可以触发开机,如果拨了电源就又要强制加电才能触发开机
电源

网友:
换主板。。。没修头。。

网友(2021-06-02):
开关机针的电压是由UP0105P的第6脚经过一个4.7K电阻给到的。你查看下UP0105P的2脚有无EN?我也刚刚在修这个板,有点心得,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顺便问问,你有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