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9 plus 进水无外放,一打开有声音的应用就自动重启

楼主(2021-04-21):
如题,客户最早拿过来是进水 ,没声音,但不会自动重启,按照鑫制造图纸维修指导测量C1131处没有电压,由于没有料板更换芯片,论坛搜索,说从电池取电到C1131来提供电压,飞线后还是不行没声音,然后再装机发现一打开有声音的应用就自动重启了,这个问题之前没有。求解决思路,必须更新芯片吗?仔细看过,U6801和U1001处都没有任何进水腐蚀,主板进水不严重,尾插小板也更换过无效

网友:
考虑音频和放大电路!

网友:
对 多检测 仔细观看

网友:
打开重启,考虑有短路

网友:
看看音频功放吧

网友:
不知道哪个是音频功放啊

网友:
细心检查,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