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8 WiFi信号弱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21):
华为畅享8 WiFi信号弱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为畅享8

【故障现象】:

  机器为正常使用,搜索WiFi数量少且信号弱。

【故障分析】:

  Wifi能打开说明芯片供电和cpu通讯都是好的,我们基本可以排除硬件有问题了,那么就考虑天线电路是否出了故障。

【维修过程】:

  机器非常靓,wifi屏蔽罩我想就不用拆了,直接天线电路飞个假天线试试。

  打开鑫智造,找到找到wifi的位置图和电路图

  Wifi屏蔽罩外面就有几个天线电路的小组件,我们在R3704上面飞个线。

  飞线后故障依旧。

  在此选择在天线电路的尽头ANT3700上飞线,因为这个天线弹片是和后壳接触的,接触不良也会导致信号弱。

  结果飞了线故障依旧。

  在天线电路两头都飞了线,都不行,那么就从天线电路在屏蔽罩内的源头开始飞线。

  在C3700上飞线依然是信号弱,这下要反思,维修方向了。正常使用的机器Wifi信号弱,想想平时维修正常使用手机信号无服务,一般都是先怀疑中频有问题虚焊,所以加焊下WiFi芯片。

  WiFi芯片是不可能坏的,否则就打不开了,如果虚焊会不会和中频虚焊一样导致接收时有时无信号弱呢?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由于没装后壳,所以信号有点弱,不过可选wifi数量已经变多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主板这么靓应该直接加焊

网友:
这种能测试出  电压和始终  多少V判断么?

网友:
请教邓工, WiFi芯片有可能半好半坏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信号是否会时强时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