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时,亮着机碰了下背面就黑屏了,这样核心会坏?

楼主(2021-04-21):
请教一下,这样是核心挂掉了还是某个元件击穿了。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A:
核心击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B:
要是金属件碰到的就是大短接了,默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金属件碰到的就是大短接了,默哀

手碰的。。。

网友:
1070起步吧,默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击穿的可能性最大

1080。。。。。。。。

网友:
默哀三分钟

网友C:
做的笔记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的笔记很有意思

。。。。。。。。。。。。。。。

网友:
静电还是短路,估计核心可能性很大,恭喜

网友:
核心的记录最大!

网友:
手碰到电容或者场馆会产生静电击穿的。

网友:
你要知道,电是从电压高的往电压低的走,要看你具体掉哪了

网友:
碰到了 有锡珠行动了?

网友:
这个可能性不大,怀疑本身的核心应该就有问题,重新直球看看,不行就做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