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M1330 CPU内存最大到一半

楼主(2021-04-21):
一开始短路,检测发现C10坏,拆下之后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功能口都很长,就是运行慢。任务管理器查看发现CPU和内存只能运行到一半,更新过BIOS,试装过XP WIN732\64,WIN1032 64,都是一样CPU和内存只能运行到一半。 BIOS刷了官网提取的A03和论坛显卡版本(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66907-1-1.html),测量CPU电压也有1.2V ,求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21-5-7 13:00):
开机时,BIOS提示:

The AC power adapter wattage and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电源适配器不能被正确识别

The battery may not charge

电池可能无法充电

The system will adjust the performance to m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是指重点查CPU电源吗

外接电源检测,识别电路。

网友:
用真原装充电器

网友:
开机时,BIOS提示:

The AC power adapter wattage and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电源适配器不能被正确识别

The battery may not charge

电池可能无法充电

The system will adjust the performance to match the power available

系统将自行调整性能配置以适应现有的电量

Please connect a DELL 65W ACadapter or greater for best system performance

要达到系统最佳性能,请接入DELL 65W 或更高级别的电源适配器

To resolve this issue,try to reseat the power adapter

解决这一问题,请重新接入电源适配器

Strike the F3 key (before the F1 or F2 key) if you do not want to see power warning messages again

如果你不想再看到电源警告信息,请按下F3键(在按F1或F2键之前)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F2 to run the setup utility

按F1键继续,按F2键执行安装程序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iagnostics

按F5运行板载诊断程序

开机提示适配器检测不到,哪里可以关闭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典型锁频,重点查电源检测,温控电路。

您好,您是指重点查CPU电源吗

网友B:
典型锁频,重点查电源检测,温控电路。

网友:
适配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