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老三星显示器全屏发红解决办法

楼主(2021-04-21):
老资料了  不好找   分享下

首先,在开机的状态下,把显示器OSD菜单中的亮度和对比度的数值都归零。然后,按住"SOURCE”键不放5秒钟,此时屏幕就会出现“SERVICE FUNCTION”的菜单,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对于一些没有“SOURCE”键的机型,按“ENTER”键即可,按待机键退出工厂模式。

  进入到工厂模式后,找到"COUNTRY"项,选择"CHINESE",调整好后退出工厂模式,再开机发现菜单已经是中文的了,但图像依然发红,下面就需要复位工厂默认设置,按"menu"键进入调整菜单,找到语言选项,选择中文,然后再按住“SOURCE”键不放5秒钟后,图像会闪一下,发现屏幕颜色发红的故障已经排除。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借来用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不错,看到了就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943吧  我都是换2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