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110 ec 请教

楼主(2021-04-21):
请教大神们,,第一芯片是否买错,第二 这个ec 是否带程序(自己判断不带)
这个是好的原有ec
下面两个是淘宝上买的,和实物。

两块 n4110 的主板   一块是坏的板,一个是好板(能正常点亮的),分别换上淘宝买下来的ec  去都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是一块板我都没什么,怀疑其它故障导致,,,但是两块板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才郁闷,坏版就不用说了,,那块好板是能点亮的,,之前是拆了ec去修其它板了,现在买回来补上去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才怀疑是不是自己买错了,针脚不一样。

下面是电路和电路分析:

rt8206b  供电正常 第27脚on2   有 en2 信号 5v 输入了,按照时序 25脚 lx2  会输出电压 3.3 v 给 pq42,pq43 。不上买回来的ec 电压是有,
当换上 买回来的  ec 后  电压为 0.  两块板都一样。

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究竟是ec 不行,还是其它电路问题

网友:
最后 待机3v5v芯片电路.pn 标志大家不用理会,,上传错了

网友A:
换一家再买俩试试

网友:
翻新ec太多了

网友:
这个EC没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家再买俩试试

已经买了,,,在路上了,,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是否有其它原因,,同时两块芯片不行的概率不大

网友B:
这个IO么有程序,之前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O么有程序,之前换过

带程序?  带程序也可以 影响到  pq43 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