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7-p650rp6a-n02a花屏

楼主(2021-04-21):
开机时从下至上延申横条纹,有时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就开机的时候有花屏
型号t5-a-1060. 版号6-77-p650rp6a-n02a

屏,屏线,内存,系统换过无效,集显与独显edp切换芯片换过无效

网友A:
外接正常吗?试过HDIM;那接口处进水引起的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吗?试过HDIM;那接口处进水引起的花屏的

HDMI外接正常,这机器HDMI走的独立显卡。内接进系统时应该走的集显

网友B:
看下显存供电 这版号的机器爱烧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显存供电 这版号的机器爱烧显存供电

显卡驱动可以装上“”鲁大师跑分也没问题,禁用显卡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