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自家的VOSTRO 3450维修求助

楼主(2021-04-21):
业余维修自家的,我不是专业维修笔记本电脑的。

这个电脑也是很老的款式了,平时是给我4岁的小孩子看动画片的,因为小孩子有时候边看边喝牛奶。
导致有2次不小心把牛奶撒进去了。
第一次打开清理干净了没事,后面又发生了一次,清理完主板后也能用,但是后来电脑不定期自动关机。
每次都能开机,但是使用几分钟到十多分钟后就突然自动关机了。
试了下,只是在BIOS界面也会几分钟就会关机,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的问题。
淘宝上大概150元,说实话,因为电脑都不值钱了,基本上不值得换主板。

最近工作比较闲,电脑吃灰了几个月后打算拿出来检修一下。

VOSTRO 3450比较难拆,相比THINKPAD的设计真是差太多了。
好不容易拆出来,最近电脑彻底无法开机了。

首先测量那几个电感没有明显短路,虽然有可调电源,但是没有插头,所以还是用笔记本电源供电,这样就不太好看电流。
找了3,5V供电部分,RT8206(PU7),既然3,5V都没有,首先看它工作条件。
找到电路板上对应位置,发现这个芯片附近有轻微腐蚀,而且PR136,PR137贴片电阻看起来不太正常。

这2个电阻分压产生一个5V左右的高电平到PU7的4脚的ONLDO。
测量发现PR136已经开路,PR137还是好的,

手头没有这么小的贴片电阻,找了一个体积稍大一点的390K的焊上
更换PR136后,PU7的7脚的线性5V电压就产生了,
然后接上显示屏,按开机键后,电脑就开机了,难道这么轻松就秒杀吗。

打算把电脑这么开机一段时间看看,没问题再装起来。
毕竟拆装一次极其麻烦。风扇是不转的,不清楚是不是正常。(也许检测到过热才转,这个电脑好久没用了,记不太清楚)
因为没有装硬盘,在这个界面工作显示了几分钟后,突然在PU7附近好像闪了一下火花,电脑关机了。
检查充电器输出端子的蓝色指示灯熄灭,把充电器拔掉,重新给充电器供电,蓝色指示灯亮起,电源保护了。
再次插到电脑上,灯又灭了。晕,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大短路。

网友:
测量19V输入端,电阻很大,100多K,没有问题。
但是PU7附近的,19V已经短路。
首先把19V的几个小贴片滤波电容拆掉,还是测量短路的。
难道PU7短路了吗,因为19V直接进入PU7的。
将PU7用热风枪吹下来,发现线路板上还是短路的。
晕,只好给19V接可以电源用烧机大法找短路点,因为19V接到太多地方了。
接可调电源后,电压拉到很低1V多,电流已经到了3A,
用手摸哪里发热,发现有一块地方比较发热。

单独测3,5V电感的电阻,都有200多欧,没有明显短路。

拆了好几个贴片电阻后,发现PC121短路了。
去掉PC121后,测量电阻很大的,打开19V继续烧机,电流还是3A,但是电压升到了5V多。
说明还是有问题。测量5V电感对地电阻,只有10多欧了,晕
后来发现PQ24发热很严重。
在路测量PQ24已经短路,将PQ24拆掉后,5V电感对地电阻还是很低,头大。

在PU7拆掉的情况下,PQ24的上管上加19V难道会把其它元件烧坏吗?
此时PU7没有了,上下管应该是不导通的吧。
哎,头大了

PQ24拆掉的情况下,5V对地电阻多次测量是20多欧。
单独用可调电源输出5V到5V上,电流200毫安左右。
说明没有明显短路。

还是继续在19V上加电压烧机,此时电流3A,电压3V多
打算多烧一会,没有摸到明显发热。
大概开了不到1分钟,听到轻微一声爆炸声,EC芯片裂开一个口子。
晕。

网友A:
拆掉供电芯片是不能上电的 不然会死一大遍
直接换主板吧 已经不是你能修复的了

网友B:
请教一下:
当PU7(RT8206B)拆掉的情况下,在PC180正极对地加19V,应该不至于让PQ24损坏吧
此时因为PU7已经没有了,也不会产生控制信号去让PQ24,PQ25导通吧?

最开始只是PR136开路,更换后主板是可以开机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PC121短路了,而且造成了更大的损坏,我没搞懂

网友C:
进水维修要先处理表面故障.你图1的PC121明显腐蚀不行了.即便是没坏也是补焊或者直接拆掉。以免出现问题
这样盲目上电是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当PU7(RT8206B)拆掉的情况下,在PC180正极对地加19V,应该不至于让PQ24损坏吧
此时因为PU7已经 ...

pq24会导通,高电压烧主板,基本上主板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维修要先处理表面故障.你图1的PC121明显腐蚀不行了.即便是没坏也是补焊或者直接拆掉。以免出现问题
这 ...

PC121最开始是没有短路的,
可能有漏电,否则也不会可以开机几分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q24会导通,高电压烧主板,基本上主板报废了

将PU7拆掉,此时没有驱动信号
上下管应该不会导通吧

主要是19V有短路,我查到是3,5V供电部分引起的
所以为了找出短路点,开始拆了一些电容没有找到问题
才把PU7拆掉,结果不是PU7引起的
只好接19V去烧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供电芯片是不能上电的 不然会死一大遍
直接换主板吧 已经不是你能修复的了

这个确实不太懂,
按理来说PU7拆了
加19V烧机,因为没有3,5V产生,
其它低压也不会产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不太懂,
按理来说PU7拆了
加19V烧机,因为没有3,5V产生,

绝缘栅场管的栅极阻抗很高,悬空的栅极,只要静电感应干扰电压超过Vgs就会导通。保险的就是拆除上管或者短接上管的G、S

网友:
我说说我对电路的理解,如果有错误的请高手们指正:

15脚DH1信号输出高电平控制上管导通,
19V经PQ24,电感PL10,PC181储能形成5V.
如果5V偏高,此时18脚 DL1输出低电平,让多余的电压放掉,保持5V。
5V的输出电压接到11脚FB1形成反馈。

所以,正常情况,上管的漏极接19V应该是没问题的
(当然PU7拆掉后,相当于栅级悬空,此时PQ24有可能会导通)
PU7没有了,缺少反馈,所以导致19V到了后面的5V,引起更多芯片的损坏。
最开始我测了PQ24确实是没有坏的,后来我烧机时,PQ24发热,
我这个板子有可能是这样烧坏的。
最开始也许主要是PC121漏电,但是当时没有发现

网友:
牛逼,供电IC 拆了MOS 管不受控制,会烧很惨的……

网友:
拆除供电IC,必须同时拆掉供电上管才能烧鸡,而且烧鸡最好用1V左右电压,否则高电压可能直接进CPU或显卡,烧掉这2样芯片成本就很高了

网友E:
看样子是PQ24通了  19V直接接到5V的电路上了  这把烧的可厉害了  要不然咱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吸取教训了

网友:
入液的本本不好搞,问题多多

网友:
把系统供电拆掉?烧机?真是厉害啊!

网友F:
哈哈,当年我也干过,那时候还不懂,直接3V电感上上接19V烧鸡,砰的一声,CPU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PQ24通了  19V直接接到5V的电路上了  这把烧的可厉害了  要不然咱直接换板子吧

这个板子不值钱,就当报废处理扔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当年我也干过,那时候还不懂,直接3V电感上上接19V烧鸡,砰的一声,CPU炸了

我知道烧机的时候电压不能高于原来的电压。
所以19V短路,我也是接了19V。
只是3,5V供电芯片去掉后,上下管栅极悬空
导致上管可能会导通,这样19V直接到了5V的地方,同时上管也短路烧坏了。

网友:
这个思路不敢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PU7拆掉,此时没有驱动信号
上下管应该不会导通吧

PU7拆掉后,3  5V的上管G级会悬空,相当于高电平,就会直接导通19V到3 5V,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一片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