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A应急维修一例

楼主(2021-04-21):
到手不触发,在论坛下了点位图,发现3V待机没有,打阻值正常,RT8065稳压芯片没有,尝试用1117 3.3V简单搭接一下,能正常触发亮机,把1117整理了一下,完美,我咋这么有才呢。。。

网友A:
能产生3V待机就行 换别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产生3V待机就行 换别的芯片也可以

哈哈,还有更方便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有更方便的不?

你这个就很方便了 不过换个地方安置会更靓一点  有些还要改调节电阻的麻烦

网友:
感谢发布。感谢分析那个

网友:
你咋那么有才呢

网友:
1117取代方案可行

网友:
哈哈,这张图片被你无视了,我觉得很不错的啊,主板背面,完全看不到~~~

网友C:
太难看了这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难看了这也。。

好吧,你们赢了。。。。丑就丑,难看就难看吧。。

不过说一千道一万,银子到我口袋这是真的吧。。。

网友:
这可真是高手

网友:
最好发个原芯片,说不定过一段还来找你,有可能问题扩大了哦。

网友:
方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