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槽断线的问题

楼主(2021-04-21):
    故障主板是华擎h61m-vs4   smdat,smclk两条线断在显卡槽下面 请问可不可以从显卡槽下面的这两个引脚飞线到内存槽的相关引脚 (不想拆显卡槽。。。)

网友A:
经查鑫智造,这个2个信号本来就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查鑫智造,这个2个信号本来就是空的

我本以为这两条线断了独显会不亮 可是上独显却能亮机 不知道这两条线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