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WD 1T 2T硬盘 都是有几个坏道的。谁能指导我维修。红包奉上

楼主(2021-04-21):
手上有WD 1T  2T硬盘 都是有几个坏道的。谁能指导我维修。红包奉上。没有设备。只有WDR 5.3不知道可不可以。耐心的,态度好的,奉献百元红包。有意的可以联系。别的技术也可以相互分享。

网友:
MHDD擦掉就好了

网友A:
WDR 5.3也可以搞好

网友:
擦不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R 5.3也可以搞好

求教 Q 8400714

网友:
大概2014年年后的WD 1T 2T用WDR5.3不能修的。

网友:
mhdd  f4  最后一项选择on 然后f4有惊喜

网友:
用硬盘修复软件屏蔽坏道。

网友:
那就别修了 修好也不好用

网友:
指导你维修,你红包多少

网友:
现在硬盘也不贵...

网友:
看看红包大不大的问题,红包大手把手教你修

网友:
用mhdd(注册版)屏蔽坏道(坏道消不了)。

网友:
有PC3000就很简单的

网友:
我也想指导你,问题是.......

网友:
用专修工具把坏道写P表里,就完美解决了